楼主(2011-04-21):
速度不稳线有大小,换过给定电位器,涨紧过皮带,机械方面有两年没保养,我在怀疑是不是机械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想改变转矩这项的参数,改不了,进入到0105显示写保护再进入1602显示1打开想改为2显示参数或参数组写保护改咋办啊

网友A:
ABB变频器操作问题,最好是找ABB的技术热线工程师求教。因为对于一个品牌的装置,咨询使用和操作方法,制造商的技术支持是最地道、最官方的代表了,他们对设备也熟悉,所以一般的通过电话咨询,均可搞定。

我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只要是涉及操作方法和参数定义之类的问题,毫不犹豫的会使用技术热线方式,而不是论坛。一般的在论坛里求助问题,都是针对故障现象、设计方案、技术交流等方面展开。

楼主(2011-05-22):
咨询过ABB说是选型不对,参数也对,后来将变频器送修,维修说是皮带轮配比不合适,建议将皮带轮改小,170改为150,我想改140的,速度可以50-60HZ来弥补.先前建议过加变速箱或改皮带轮的,才进去没人信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