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请问西门子s7-200怎么可以用电脑读写里面的程序

网友A:
通讯连接后就可以了   RS485   MPI/PPI   TICP/IP  好多连接方式

网友A:
用通讯电缆连接

网友B:
PC-PPI或者USB-PPI电缆都可以。

网友C:
编程软件 电缆 别的没有太特殊的

楼主:
《读写PLC程序就只需要一台电脑+PLC编程软件+数据线>>请问WDUOS7系统可以吗?你可不可以把PLC编程软件给我发一个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