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两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一用一备带动两台山东产的同厂家45KW变频电机,正常使用快两年了!今天上午其中一台电机因为震动较大,多人判断是轴承的问题,故换下山东产的原电机,换上一江苏产的同功率的变频电机;接好线空车试正反转非常正常!接上负载后,奇迹出现了,那叫个晕呐!两台电机山东产的转,江苏产的不转,电流加起来就100A左右。单独试新电机也不转,调整起始频率,从12HZ调到20HZ,能单独转了,两台联动时出现启动时能转就一直能转下去能生产!启动不了时不管怎么弄就是转不了!改动了加速时间,转矩提升都没用!真是郁闷死了!现在就不敢停机了,不停的转着!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难道两个不同厂的电机也有排他性?更郁闷的是:换下的电机的轴承根本没多大问题;(当初就反对换电机,一直认为钢架地脚脚软,拖了好长时间没换,但认为轴承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连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是否判断,但经不起众人尤其是几个长老们的‘威逼利诱’只得就范)望着完整如初的轴承,我真是哭笑不得!换就换了,但又惹出这么一码事!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我没有这样拖二的经验,也许就是二台电机的特性不一样,而引起的排他性吧。
即然原电机没有坏,那装回去也就是了。

楼主:
45KW的电机不是说换就能换的!我们只是电工,没权利影响和安排生产。今天中午在运行的时候突然停了,带着负荷怎么都起不动了!后经过几小时换上原电机,负荷开机正常!得出一个结论,这台电机转矩太小!以后大家都要注意了,便宜的电机真是整死人的!我们原电机是山东华力电机集团生产的,新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B(2014-08-16):
二台电机的特性不一样,而引起的.

网友C:
重新设置电机参数,自整定。
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D:
1台变频器带2台并联不同厂电机有可能不能启动,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置电机参数,自整定。
或许可以解决
2台电机同时自整定么?

网友E:
'单独试新电机也不转,调整起始频率,从12HZ调到20HZ,能单独转了,' 新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