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各位大侠:
以前工厂使用10kV供电, 功率因数要求达到0.9便不奖不罚, 现在新工厂采用35kV供电, 供电合同上注明要求达到0.95, 这样合理吗?
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A:
合理不合理他们说了算,你有啥办法

网友B:
根据供电营业相关规定,功率因数不是根据电压等级要求的而是根据变压器容量要求的,100千伏安及以上高压供电的用户功率因数要在0.90以上,否则要罚款。

网友C:
这个要求有点高。需要在网侧加装功率因数调节装置。以保证功率因数0.9以上。这需要投资的。钱花到了即可达到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