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一水流量计内部电路板,通过水流冲转磁性叶轮,通过霍尔元件电压输入。对模拟电路半点不懂,自己拆了板子测绘了电路,原理也是一知半解,大概是:根据水流情况,通过采集霍尔元件输入电压,经过运放,通过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对外部提供一接点。
想请大家指点:
1:该电路图是否画对。
2:想从该电路板上取模拟量信号,通过PLC采集(模拟信号另有方法进行标定),用触摸屏监控。可行吗?
上传电路图,自己对模拟电路不懂,电路对错不知,还请大家积极讨论,欢迎指正!

1 2 为24V输入。W B 是霍尔传感器输入

网友A:
   绘出了电路图就好办,可先查LM340、CA3140E的资料,再试着分析电路;如果遇到分析障碍,再判断电路图是否正确。
   当然,如果了解器件的用途,就不需要另外查资料了;例如,从图上看,就知道一个是电源、一个是运放。

   叶轮的话,“霍尔元件”输出的应当是脉冲信号。

楼主:
LM340是稳压管,CA3140E是运放,三极管型号 2N3904.实际使用中霍尔元件用万用表测是20几毫伏电压,(W B 两端)对模拟电路基本上不懂,电路图的对错还有待考证。

网友B:
w那支是不是接错?似乎应接到3.
信号可能需要经过调理后,才能接到PLC.

网友C:
上面可能是固定流量控制电路,就是个开关电路;
比如小于设定或者大于设定流量,继电器动作开关水;
你先要搞清楚自己具体的控制,是用来显示水流量还是要控制水量(打开水龙头,水到达设定值停止);
如果只是监控水流量,用模拟霍尔,PLC加AD模块;如果要控制水量用数字霍尔;电平转换后接到PLC高速计数口;

网友D:
那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的?根本无法工作。要是PNP的能工作。

网友E:
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器,你电路秀问题,三集管的集电极不就接地吧,那应该是个射随器

楼主:
电路中的三极管型号是3904 NPN的,电路确实有问题,按照图中的连线,三极管无法工作。比较器的霍尔元件的电压输入应该是连到运放的2脚。
这个流量计是用来检测机台冷却水流量的,继电器的常开接点接24V,当继电器工作时,24V电压到系统(VME总线),系统判断水流量正常,继电器不动作,检测不到24V时,系统报错。流量计不能监视具体水流量。所以想改用PLC加AD模块来采集。
自身水平不够,公司也没个人来讨论,自己胡乱测了电路,是想请大家帮忙分析,指点学习,谢谢指教。

网友C:
你找到这个霍尔元件的数据手册,做个电路把信号经324之类运放放大到0-5V,PLC再加个AD模块采集就可以;

奇怪,这个霍尔元件怎么只有2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