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我需要让自动运行的程序暂停,等一会在手动让程序启动,请问怎么做啊。让自动运行的程序在任意一个位置暂停,然后再手动让程序启动,程序里面有很多脉冲,例如上升沿 下降沿。

网友A:
还真是新问题,有点不是很好弄,比如象气缸类的执行元件,一旦暂停,基本上都回到原点上去了。如果是步进伺服,还可以做到。

网友B:
不是每一种控制方式都可以暂停的。

楼主:
是呀 我很困惑 就是很多气缸 不知道暂停怎么实现

网友C:
还没搞懂你是要怎么个暂停法,气缸用2头线圈那种电磁阀也有断电保持的啊,电机停止输出不就暂停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