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先出的程序问题,求解释。搞不懂程序流程

楼主(2011-04-22):
后进先出的程序问题,求解释。搞不懂程序流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控制要求:4个按钮对应4个指示灯,按下任意一个按钮,对应一个指示灯会亮。同时之前亮的灯熄灭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问题:1,这段程序是如何实现控制要求的功能的?(解释整个程序流程)
        2,SET  置位,17.CMP  数字比较,43.NBMV  搬移控制  :这三个指令意思是这样,倒是工作过程看不懂!!!
        3,有没有其它编程方法代替这种?

求各位大侠扶助!!!!!!!感激不尽!

网友A:
问题1、m1924为特殊辅助继电器PLC运行初始脉冲。置位M1000,X0上升沿触发M0上升沿(DIFU为上升沿脉冲指令),X1、X2、X3与X0控制方式一样,M1000驱动CMP比较指令比较sa、sb数值(其中wm0为由M0-M15组成的16为寄存器),当sa=sb触发m11,M11动作后将进行“位数搬移”。
2、SET位置为指令相当于自保持电路,与之对应指令为RST复位指令相当于停止。
cmp为比较指令sa与sb数据做比较有等于、大于、小于三种运算结果。
nbmv为“位数搬移指令”:s搬移来源数据或缓存器地址,NS指定搬移数据要搬移得位也就是S寄存器中的第几位,d为搬移目的地缓存器地址,nd为指定要搬移缓存器的为。
注:16位寄存器有4个为组成,例如WMO有m0-m15组成一个寄存器,m0-m3就是此寄存器的一个位,WY0也是如此。

感谢使用我们产品。

如有不明白可联系我们:范堤工贸(山东办事处)QQ:531334106
永宏公司邮箱wang.xingyuan@fatek-pl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