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请问PLC闭环控制变频器进行风机的调速需要注意什么?变频器或PLC上有哪些是要设置的?闭环控制对变频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谢谢!

网友A:
不知控制意图是什么,是采集什么参数来对风机的转速进行控制?楼主能不能再说明白点。

楼主:
想用PLC的模拟量对变频器进行控制,根据温度的高低让变频器对风机自动调速。
如果用开关量或是通讯如何实现调速功能?

网友B:
1,如果是采用MM440做风机控制器,可以比风机电机小一个容量。比如,15kW的风机电机,用MM440的11kW变频器即可;

2,MM440变频器内部有一个工艺调节器,你可以直接把要控制的温度传感器信号输入变频器,然后设定好所需的温度给定值,即可实现自动的温度调节,并恒定温度于设定值;内部实现温度闭环调节;

3,采用PLC外部控制,通过端子和通讯都可以,通讯要有协议,端子要具备开关量和模拟量两种信号。

网友C:
可以选择变频器的PID控制

网友D:
就是采用变频器的PID组参数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