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这个是加在IF1 IF2槽位上的 什么叫做已集成冗余选件包?

网友A:
到西门子官方下载添加一下?

网友B:
安装一下它的gsd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 小弟刚学不久

楼主:
是不是硬件跟新里面的 可是我找不到那个gsd文件 那个文件夹是空的

楼主:
我下载了好多gsd文件 不知道应该装哪个?

网友C:
只有第三方的产品才会要求安装GSD文档。

你应该执行硬件更新,在硬件组态的Option——Install HWupdate

然后连接网络进行硬件更新。

楼主:
我更新了下 随便问下 没有那个冗余模块怎么办 就是加在IF1 IF2上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更新了下 随便问下 没有那个冗余模块怎么办 就是加在IF1 IF2上的那个

有时候,贴图出来或许更容易理解。

在IF上右击,然后选择Insert Object,之后选择同你CPU相符合的版本。

楼主:
我知道了 原来是我组的站不对 要组H station  表示冗余系统
我之前建的是400 station 租了一个414-4H冗余的cpu 所以那个if1 弄不上去了
之后我建了个H的station 那个对应的if就组上去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详细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