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各位工控兄弟,

最近在忙着一台送料机,本来设计是用伺服直接驱动一个皮带传动的电缸,但伺服惯量不够大,准备增加一个减速机,增加减速机会降低运动系统精度吗?

网友A:
增加一个减速机,相当于加了机械部分,如果系统本身精度不高,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本身精度要求很高,可能会对精度有影响。另外和减速机本身的精度也有关系。

网友B:
由于减速度器有回差,加上增加了电机与减速器的连接点,这都会增加误差,就是机械误差,所以精度会受影响,行不行就得看你设备需要的精度如何了。不过加减速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精度,因为电机直接带同步带会导致电机不好控制(当然好的伺服没问题),到位时会晃动(细微的),加减速器后会平稳的多,所以你还是根据你的精度要求可以选择不同的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