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双回路低压配电柜(带母联柜)的停电送电应该如何操作?

电容柜投放显示0.cc是否正常,应如何投放?

网友A:
停电:先停两段母线的负荷,然后停电容柜,断开母联柜,断开两端母线总开关;送电:合上两段母线总开关,检查两段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合母联,合电容补偿柜,上负荷。

楼主:
非常感谢!!第二个问题请问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和电压取样保险管有没有烧。

楼主:
麻烦再补充问一下!现在双回路同时供电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看清楚2楼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停电:先停两段母线的负荷,然后停电容柜,断开母联柜,断开两端母线总开关;送电:合上两段母线总开关,检查两段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合母联,合电容补偿柜,上负荷。

以上内容是按楼主的简单说明来回答的,我的看法是:

两段母线应由两台变压器供电,为限制短路容量,会设计成两台变压器分列运行,这就要求两台变压器的输出开关和母联开关实施互锁-只要母联开关合上,就只允许合上其中一台变压器的输出开关。那么,以上操作就需要修改了。

这样的低压配电方案,在设计时多数会考虑到,当一台变压器故障时,另一台变压器必需保证一类负荷的供电,特别是消防负荷,停掉一些次要负荷,所以上述操作也需要修改了。

两台变压器会有分列运行分别对两段母线供电的时候,所以,电容补偿应有两套设备,那么,以上操作也就需要修改了。

网友A:
zhong-gong,楼主问的是两路电源同时工作,很明显就是母联使用了。现在的母联方式有两种,严格来说,一种叫联络柜,一种叫母联柜,两种配电功能不同,在操作上首先要明确其功能。母联柜,功能是使用开关将两段母线在进线首端或者在末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环形供电,这叫母联,电路要求不需要进行电气或者机械的互锁。一种叫联络柜,功能是两段线路正常时,联络柜不合闸,当两段母线其中一段输出源需要进行停电检修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可以利用联络柜把正常使用的那一段进行资源调动,这种配电方式在电路上需要进行机械和电路的互锁。但是,不管那一种联结方式,操作的规程都是不变的,只是按照实际变通一下而已。

网友B:
第9楼 的mat3210,您好。
其实我说的修改也是有前提的,也并未否定你的操作方法,所以你也不必在这里添加《zhong-gong,楼主问的是两路电源同时工作,很明显就是母联使用了。》。但是,那些前提是否有道理呢,您应该是清楚的。

网友A:
回答的时候先审题,假如是按照联络柜的操作方式,估计在楼主不说明使用什么设备以及使用什么互锁方式的时候,这里谁都不敢轻易回答其操作方法。

网友C:
高手交流 就是如此  交流讨论才有的进步啊

网友B:
mat3210:你审题很细,回答也很准确。我应该只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应提出修改你的操作。确实,你可以一会说:《不管那一种联结方式,操作的规程都是不变的,只是按照实际变通一下而已》,一会又可以说:《假如是按照联络柜的操作方式,估计在楼主不说明使用什么设备以及使用什么互锁方式的时候,这里谁都不敢轻易回答其操作方法》了,十足的权威。多有冒犯特表歉意,以后会多加注意。

网友A:
呵呵,zhong-gong,你又烦躁了,对于你所指出的问题,我也没有说你错了,只是建议你细心审题而已。请你先来理解我说过的:“不管那一种联结方式,操作的规程都是不变的,只是按照实际变通一下而已”,“假如是按照联络柜的操作方式,估计在楼主不说明使用什么设备以及使用什么互锁方式的时候,这里谁都不敢轻易回答其操作方法”。。先说前者,不管什么情况下,操作规程只是一个指导总则,范围非常之广,它不可能对所有的设备作一个统一的操作规定。但是,在不违反这个总则的大方向前提下,它针对不同设备的操作次序可以细化到一颗螺丝,母联柜的操作是具有唯一性的,不论怎么变,它的操作规程是恒定不变的。再说后者,联络柜,它的防护方式有五防的,有三防的;互保方式有很多种,有三联的,有两联的,既可以实行机械单一互锁,亦可以实现机、电互锁;现在有一种电子锁,既有PC锁,亦有程序锁,不同的保护方式都有不同的操作规程,试问一下,在没有搞清楚之前阁下可以随便回答吗?这是对别人的负责。
平心静气,只要细心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你所引用的两句话根本不存在前后矛盾,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细心审题,理性分析,严谨回答,对别人、本人都是一个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zhong-gong,你又烦躁了,对于你所指出的问题,我也没有说你错了,只是建议你细心审题而已。请你先来理解我说过的:“不管那一种联结方式,操作的规程都是不变的,只是按照实际变通一下而已”,“假如是按照联络柜的操作方式,估计在楼主不说明使用什么设备以及使用什么互锁方式的时候,这里谁都不敢轻易回答其操作方法”。。先说前者,不管什么情况下,操作规程只是一个指导总则,范围非常之广,它不可能对所有的设备作一个统一的操作规定。但是,在不违反这个总则的大方向前提下,它针对不同设备的操作次序可以细化到一颗螺丝,母联柜的操作是具有唯一性的,不论怎么变,它的操作规程是恒定不变的。再说后者,联络柜,它的防护方式有五防的,有三防的;互保方式有很多种,有三联的,有两联的,既可以实行机械单一互锁,亦可以实现机、电互锁;现在有一种电子锁,既有PC锁,亦有程序锁,不同的保护方式都有不同的操作规程,试问一下,在没有搞清楚之前阁下可以随便回答吗?这是对别人的负责。
平心静气,只要细心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你所引用的两句话根本不存在前后矛盾,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细心审题,理性分析,严谨回答,对别人、本人都是一个帮助。

网友E:
好乱阿.简单点就是停电先停负荷再停靠近变压器的开关(刀闸),送电顺序相反.
至于情况是这样的:单线双变低压分段运行,单线单变低压分段运行,双线单变低压分段运行,双线双变低压分段运行.根据需要停电即可!
楼上的表吵了,说法不同观点一样哈!

网友F:
呵呵!楼上两位不是在争吵,只是互相探讨而已!zhong-gong前辈,我在电源技术论坛等好多论坛都见过您的热心解答,mat3210大侠很多解答很专业很仔细,让人很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