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今天隔壁厂(相距有50米,在我们厂电源的上游)的人来说他们厂缺相电,设备不能用,我就到我们厂的配电房(无变压器)去查看,用电笔测的a相不亮,b.c相亮,用表测得任两相都是380v.但是我车间的设备在正常使用(有6台行车,焊机,等)过了些时间电表下的一只保险烧了,供电公司来人换了并说是我们厂内部有故障。送上电后约20分钟同一只保险再次烧毁,对车间的主线逐一清查,并没有发现异常。几个小时后再次报修,供电公司再次来人(不是同一班员工)说是厂里用电量严重超负荷,要做检测后才维修,要第3天后的星期一,想请教各位老师是究竟是我们厂A相接地了或是搭铁了,还是超负荷,还是隔壁厂有故障表情急啊

假如真是内部故障,我就惨了。我手上无摇表,无从下手啊

网友A:
似乎是A相的负荷太大(或绝缘受损),三相不平衡到A相近乎接地的严重情况,导致零点漂移到近A相了。

网友B:
工厂采用的是哪种系统?可先测量A相对地电阻。
无摇表的话,想办法吧。

网友C:
逐一断开负载【配电柜】 可能会发现那一组有问题

网友D:
A相应该是接地

网友E:
A相对地之间接一盏220V的电灯,亮了就没接地,不亮就赶快去查是哪里接地了!负载大小可以看配电柜上的电流表,或用钳形表卡一下就知道了!不要告诉我们;你连钳形表和万用表都没有啊!如果是那样你们单位就太厉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帮助,故障已排除
谢6楼让我又学到一种判断的方法。
今天一早到厂里,首先假设A相接地了,把B.C相断开,把A相串一只15A保险后接入B相,(因A相已经无电了)。上闸送电,(3相线只送故障相线A).利用保险的熔断,在300米的主线路上把故障点精确到了3米内,在进入分支配电箱的线路上找到了故障点。没有用摇表,钳表,万用表。用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F:
A相接地啦

网友F:
摇表不一定有用,呵呵

网友G:
利用理论知识可以有很多方法的啊 专业仪器只是为了方便我们的 不要太依赖了

网友H:
学习了,这样的实例太好了

网友I:
楼主你好,请问电表下一个保险总是烧,是不是A相?因为A接地所以电流很大吗?
另外你说的判断方法我没有搞懂,能具体详细说明下吗?谢谢啦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电表下一个保险总是烧,是不是A相?因为A接地所以电流很大吗?
另外你说的判断方法我没有搞懂,能具体详细说明下吗?谢谢啦
是A相,正如你说的因接地电流就大,但最初我怀疑如楼上有老师说的那样A相漂移,因有很多用2相380的焊机,再因为我的总开没有跳,接地无实证。再有就是本来就严重超了负荷。、所以有点茫然。当天下午老板还请了个专家来,也没有找到故障点。
 把故障A相线2分1的从中间接线箱中断开,上电,故障段会烧小保险,排除不少保险的正常段。依次排下去,故障点无地可躲。保险丝越小越好,我是用一根细铜丝自制的不花钱,当排到第4次是就锁定到了几米内。一抬眼就看到了故障点的绝缘破损。

网友J:
lz说的有点笼统,还是不太明白
lz的意思是不是只送故障相,利用另外一项做负荷(或者相当于电容),逐段排除?

网友K:
应该是过负荷,我们厂有次被人偷了电线,本来每相是三条240方的线,结果每相被偷了两条,每相就只有一条。那天用电笔测是有一相不亮,但有380V。

网友L:
学了一招!!

网友M:
楼主,说实话我的水平是很低。但是你描述的方法是否表达不清?因为我还是没看懂你的具体操作方法,对于初学者的我很想知道你的实际操作方法,不知能否再次表述明白些?

网友N:
实在愚钝了,根据lz描述:
“电笔测 A相不亮,B.C相亮,表测任两相都是380 厂放假了
今天隔壁厂(相距有50米,在我们厂电源的上游)的人来说他们厂缺相电,设备不能用,我就到我们厂的配电房(无变压器)去查看,用电笔测的a相不亮,b.c相亮,用表测得任两相都是380v.但是我车间的设备在正常使用(有6台行车,焊机,等)过了些时间电表下的一只保险烧了,供电公司来人换了并说是我们厂内部有故障。送上电后约20分钟同一只保险再次烧毁,对车间的主线逐一清查,并没有发现异常。几个小时后再次报修,供电公司再次来人(不是同一班员工)说是厂里用电量严重超负荷,要做检测后才维修”

隔壁厂在你们上游,他们缺相设备不能用,你们的A相也缺?为什么设备正常?怎么量的任意两相都有380v?供电公司就换了个保险?供电公司还管内线?
看了楼主的解决方法也糊度,能出个示意图否?

网友O:
为什么把A相串入B相?是为了同时检测B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