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电能表连着3个300比5的电流互感器  一次线的额定电流是300A    一次线穿1砸  如果一次线端的额定电流是150A 那么是不是就要穿两砸呢?    电流互感器的名牌上一次线的电流和一次砸数 分别为 300A  1砸  150A 2砸  75A 4砸  等等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 如果要用300比5的电流互感器测量一次端的额定电流是150A的用电线路   那么穿心匝数就是2砸  如果这样的话 电能表走的电字岂不是和一次线额定电流是300A时的负载用的一样多的电字啦吗?那电表起不是多走啦一倍的电字?可他实际才用啦电表上显示的一半,是不是这样啊?还请各位老师 帮忙解答下 不胜感谢!!!

网友A:
这是一只300*1=300安匝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匝数固定为300*1/5=60匝。当测量150安时,其安匝数亦需要达到150*2=300安匝,才能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感应出300安匝/60匝=5安的电流值。

不会多走的,你放心。

楼主:
老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啊  呵呵  老师 能帮忙解释下吗?为什么一次线圈额定300A的饶一砸和额定150A的绕2砸 电表走的电量不一样呢? 额定150A的一次绕啦两圈那就应该和一次额定300A的绕一圈是一样的啊 (要是一样的话 那绕两砸的起不是多走电字啦?) 那么电表走的电量也应该一样啊,就这我不要明白!!
 难道是A B C相进电表的条件改变啦?  不好意思啊 各位老师 再帮帮忙吧

楼主:
互感器如果不只绕一匝,那么,实际用电量=互感器倍率/互感器匝数×实际读数。匝数,指互感器内圈导线的条数,不指外圈。
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  那个互感器匝数  是一次匝数还是二次匝数啊?
  是不是这样如果 我的互感器是300比5的   我一次匝数绕2砸  那他的实际电量是不是这样算: 实际用电量=60/2×实际读数   还请各位老师指教!!
 还有就是 300比5的互感器  那个5是不是流过电表电流线圈的最小电流还是最大电流啊?

楼主:
4楼的这位老师   你的第一句话 说:"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成正比" 我不太明白  他俩的关系不是成反比吗? 匝数比等于电流的反比!   老师啊 我基础不好很难看懂你说的 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话给解释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能表连着3个300比5的电流互感器,名牌上一次线的电流和一次砸数 分别为 300A  1砸  150A 2砸  75A 4砸  等等
   如果要用300比5的电流互感器测量一次端的额定电流是150A的用电线路   那么穿心匝数就是2砸  如果这样的话 电能表走的电字岂不是和一次线额定电流是300A时的负载用的一样多的电字啦吗?那电表起不是多走啦一倍的电字?可他实际才用啦电表上显示的一半,是不是这样啊?

穿一匝时的电能倍数是300/5=60,穿两匝时的电能倍数是150/5=30,两者的区别就在这里,不会多走的。也就是说,同样的电能如600度,穿一匝时的读数是10,而穿两匝时的读数则是20了,读数不一样。

网友B:
穿一匝时的电能测量倍数是300/5=60(倍),穿两匝时的电能测量倍数是150/5=30(倍),两者的区别就在这里,不会多走的。也就是说,同样的电能如600度,穿一匝时的读数是10,10*60=600度而穿两匝时的读数则是20了20*30=600度,电表读数不一样,他们分别乘上倍率最后的用电度数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几位老师啦  谢谢你们

网友C:
楼主还有什么疑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有什么疑问吗?
现在没啦等想道啦再像您请教 特感谢啦 希望以后多多 照顾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