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发那科数控系统:用电脑CNC向PC传递加工程序时,报警086  DR信号关闭 怎样解决。

网友A:
1.数据输出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2.I/O装置电源是否打开
3.连接电缆是否正确

网友B(2013-01-26):
第一:电缆连接错误(虚焊,断线,引脚错误。。。)
第二:参数错误(端口设置,波特率,奇偶效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