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安川616G5在多功能输入端子设置了UP、DOWN控制后,原来在13端子使用的外部模拟电压输入控制就不起作用了,请教各位能不能两种方式同时使用(引用手册P204页“·频率指令( 电压) 端子13,频率指令( 电流) 端子14 作为频率指令输入使用时,频率值
的最大值将作为DOWN的下限值”,似乎是可以的),或者有什么办法不修改参数也能两种方式外部切换。

还有个问题,,在使用外部运行指令和外部频率给定时,,,变频器上电但还没有得到运行指令,输入端子13如果有电位器控制的模拟量电压输入,为何模拟量输出端子21就有电压输出(但别的变频器在没有运行指令时,却没有模拟量输出),对比了两机的参数,没找到哪里不同的,请教应该在哪里修改。

楼主:
知道的说说啊。。。。。

楼主(2012-04-04):
想不到一年前发的帖,,现在也没有人回。。。。。

网友A(2013-05-26):
引用 楼主:
知道的说说啊。。。。。
vngg gm m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