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SJ-560/6变压器线圈占整个变压器重量的比例是多少?或者问一般变压器线圈占整个变压器重量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想去偷变压器吗?首先弄清楚一个变压器可以弄多少铜对吗
我也怀疑

网友A:
SJ-560/6是560KVA的炉用变压器吧? 那东西除了厂家 谁也没数据

网友C:
不好计算,即使计算也只是估算值!不同厂家有的参数的设计经验公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去偷变压器吗?首先弄清楚一个变压器可以弄多少铜对吗

不是想偷,是想卖,心里有个底,当废品卖

网友D:
S9的电力变压器我卖的14000一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