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050 16摇臂钻故障

楼主(2011-04-23):
该机床变速手柄压下后主轴转动较慢(液压变速),自动攻丝有时停转,请问是什么原因?谢了!

网友A:
检查液压油是否不够,打开配电箱边上的盖子,看看手动液压阀是否松动;

楼主:
yueliang;您好!谢谢回贴,建意很好,但你说的都正常,可能是?

网友A:
听听内部齿轮是否异响;或者内部机械松动;

网友B:
查查电机接线处或电源处,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C:
这个设备似乎是有摩擦片的,正常么?

网友D:
是不是全液压机床;是的话是主轴箱离合器拨叉磨损或是主轴箱内油泵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