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响应

楼主(2011-04-23):
各位老师: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7-200的,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PLC没有相应的情况,请教此情况应怎样处理,谢了!

网友A:
具体是什么? PLC连指示灯都没亮?

楼主:
PLC没有相应
plc的灯一直在闪烁

网友B:
将PLC程序上传到电脑;保存!再将程序重新写入至PLC即可!ok

网友C:
这不是相应?
引用 楼主:
plc的灯一直在闪烁
什么灯在闪?灯闪也是一种相应啊----问题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