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图片是什么

楼主(2011-04-23):
有一个PLC柜,里面的这个东西没写型号什么的,有谁知道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像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扩流模块,其实就是开关量继电输出的扩流。

网友C:
对应的型号是G7TC-OC16

网友D:
这个一块板要好多钱的了,一个G6B的都要一百多,这个估计要1K以上了。

网友E:
从图片看是OS16,
控制它的是高密度单元-----比如32点,64点;
优点 省配线-----一条电缆解决,集继电器及端子于一身,省时省力,总成本并不高;
缺点 因为用的人少,货期长点。

网友F:
就是个继电器

网友G:
学习了 是欧姆龙的?

网友H:
那上面都是继电器,这样方便接线!老外就用这个!

网友I:
我们一般 用棒子的三元

网友J:
欧姆龙PLC的输出模板吧?

网友C:
G7TC-OC16,对于OMRON的晶体管输出的型号,排线型的可以直接连上,使用很方便;

网友K:
这个使用方便,但成本也不低

网友L:
继电器扩展端台,
一般都是高密度晶体管模块用于配套输出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