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怎么样判断电加热管的好坏!谢谢指教!

网友A:
断电量电阻。

网友B:
有电阻就没有坏,没有什么其它。
PTC的又不一样了,具体怎么测量,我也接触得少。

网友C:
测量电流,

网友D:
用钳型表测电流是最有效的方法,测电阻有时会误测!

网友E:
测量电阻值 进行比较

网友F:
断电测量电阻和绝缘。

网友G:
装上,看是否冒泡

网友H:
通电测电流!

网友I:
通电测电流!
断电测量电阻和绝缘。

网友J:
电加热管,判断好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测量电阻。纯电阻电路,很好计算(欧姆定律)

网友K:
一般来说,电加热管的损坏类型有:加热线圈烧断,开路;线圈对地短路;线圈内部短路;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上电,看看有没有温升。当然,用钳型电流表测量,能更好地定量判断。需注意的是,某些高档的加热管具有温度保护功能。

网友L:
我们 一般测电阻 看是否导通

网友M:
用摇表摇一下接地就知道了

网友N:
一般都是断电测量电阻

网友O:
最好通电测电流

网友P(2012-03-31):
安装加热管断线报警器,可以实时监控加热管是否断线。深圳产的。质量不错!

网友Q:
量电阻,一般1KW的发热管电阻在十几二十欧姆,用带蜂鸣器的万用表在二极管档测,蜂鸣器会响的就是好的.
看电流表,1KW的发热管(220)电流在5个样子.

网友R:
怎么测量主要要看发热管所用的是何种材料,一般测量电阻就可以判断好坏。但有的材料用测电阻的方法很难判别。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电测电流

网友S:
先量电阻,我这用的是石英发热管,观察其发不发光就知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F:
断电测量电阻和绝缘。

网友U:
这问题 有点意思   俺家的电热水器上次电热管坏了换了新的 昨天发现合闸后一个多小时 没有停止 一看 温度就是不够设置温度  这难道是电热管坏了?

网友V:
加热时测电流,无电流就是坏的,没电时测电阻 ,没电阻也是坏的

网友W:
通电时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断电时测电阻及绝缘电阻。

网友X(2012-05-14):
加热时测电流,断电时测电阻和绝缘判断好坏,通过电阻、电流用欧姆定律可以算出加热管的功率。

网友Y:
先用钳形表测电流,在用万用表测电阻,

网友Z(2013-05-23):
停电测量电阻可知

网友AA:
钳形表卡电流,电流正常肯定是好的。
电流如果偏小或没有肯定有毛病了,但还是不能确定加热管坏。可能是接触器触头坏了,也可能是加热管的接线断了。
量电阻最好是直接在加热管的接线柱上量,这样才准确。

网友P(2015-10-04):
直接安装WINGOLD加热器断线报警器,立马搞定,全自动检测,加热管烧坏立即报警。

网友AB:
万用表测量阻值

网友P(2016-01-13):
大哥 加装WINGOLD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自动监控,加热管烧坏立即自动报警,何必浪费精神 www.szweix.com

网友AC:
测量电阻和绝缘!

网友AD:
有碰到几次现场不知道是几千瓦的加热器,测量电阻算出来的功率和查询到买来是的功率不一样,是变大很大,我按电阻算出来是8千瓦,查询买来时时3KW,可是加热器就是坏的不能用,测量时量在加热器接头上的,接头也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