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威纶MT6056I触摸屏与西门子PLC S7-200通讯不上,提示“PLC没有响应”,通讯电缆是自制的!PLC端接3、8脚,触摸屏接1、2脚,考虑到1和2脚正负问题,期间触摸屏的1、2脚调换过,不行!触摸屏里系统设置:远端PLC S7-200,串行通信,主-从模式,COM1,RS485-2W,9600比特,8位数据,1位停止,无校验!PLC里为默认设置!死活联不了机!
恳请高手朋友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PLC站号为2!

网友A:
S7-200---MT6056i
您的屏直接和PLC通讯,应该选本机PLC,参数设置如附件图,默认的参数即可,线序是125(屏)--835(plc)两端都是公头。注意不要插反。

楼主:
不能选择远端PLC?看来问题就在这里!非常感谢呀!威纶屏用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