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B里面数据取不出来

楼主(2011-04-23):
我的DB3里面定义了DWORD类型的Pump1变量,
现在我用做FC106的输入,结果不行,不太明白原因,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DB3里面定义了DWORD类型的Pump1变量,
现在我用做FC106的输入,结果不行,不太明白原因,请教
不清楚你是否看过关于FC106的帮助文档,或者在设定FC106的参数时,应该在信息栏中看到,IN的数据类型为REAL,而你的DB中的数据类型确是DWORD,如果你对REAL与DWORD的差异存在疑问的话,你可以去看看Step7编程手册附录中关于数据类型的描述。

网友B:
数据类型必须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