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门子PLC的时间继电器彻底无语,总是导不通,西门子太不稳定了

楼主(2011-04-23):
我的FB的程序本来这里运行都没问题,后来我把此FB该了输入参数,然后就反复修改了几次,后来觉得不行,又恢复成原来可以使用的此FB功能,发现时间继电器居然导不通了,我彻底无语了,不明白原因。
急救!~

楼主:
我后来把整个项目部分的备份代码(运行正常的)重新导入到PLC,发现还是不行,我执行了一上午的功能突然一下就不行,超级不解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一个大公司出来的产品基本功能不会无缘无故无法使用;
你还是检查程序是否写对吧;

网友C:
贴出你完整的程序代码,同时也需要贴出变量的引脚定义。

网友D:
我们这是用还是蛮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