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CJ1G与三菱got15链接软元件怎么设置,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好好看看触摸屏的连接手册

网友B:
GOT1000包括好多种屏,你的具体是那一种?

网友C:
看屏资料,如果资料上列了欧姆龙plc,就可以用。

楼主:
是got15的屏,在设置欧姆龙PLC后选择链接的软元件时触摸屏软件内没有相应的位,或寄存器元件。CJ1G的是D,W,H,触摸屏软件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