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由一台电动机加装旋转编码器控制任意定位控制。精度为2个脉冲。电动机是960转/分钟,旋转编码器为200线。变频器控制。考虑电动机的惯性量的计算。做PLC控制程序,西门子PLC200系列。做一个上位机(10.4显控触摸屏)调试。

网友A:
有点难度!

网友B:
带简易伺服功能的变频器比如三菱FR-A740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要实现数控机床的进给位置控制撒!把变频器换成伺服驱动器就应该可以,编码器的反馈信号连接到伺服驱动器上,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B:
三菱FR-A740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电机带旋转编码器连接到变频器。控制方式与伺服控制相同。低成本定位方案

网友B:
当然如果果减速比够大的话直接用继电控制也可以。

网友D:
去参照一下剪板机和折弯机电路就可以了。象无锡金球机床就是用的这种方式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FR-A740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电机带旋转编码器连接到变频器。控制方式与伺服控制相同。低成本定位方案

变频器主要功能是速度控制,三菱FR-A740变频器能实现位置控制吗?好像不行吗?伺服驱动器里有位置比较器,比较器将指令位置和编码器反馈的实际位置进行比较然后经过速度环(变频)控制,然后功率放大后驱动电机。作为变频器应该没有包含位置比较器吧!
另外还得有个装置来发送指令位置控制信号!对数控机床来说,当然是CNC发出给伺服驱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