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变频器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压故障,把变频器停下来,启动旁边那台变频器,当其运行时,停下来那台为什么又报过压故障?把报故障那台拆下来用原工频启动为什么电机就烧了呢?原来还是好的···

网友A:
没明白楼主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有两台变频器一台上电运行报过压故障,复位好之后不用它,启动另一台变频器当这台变频启动的时候刚才跳故障的那台又自动跳过压故障,是什么原因啊?还有,以为跳故障那台有问题就把它拆下来恢复原系统,当用原系统一启动电机就烧了·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测量一下进线电压,变频器坏了吧,可以替换一台试一下(不要负载电机)

楼主:
查明原因是两台间控制线有干扰~~换了控制线一切正常。。。

网友C:
LZ真不错,能及时的把问题原因反馈回来,让大家共同学习进步,谢谢

网友D:
测量一下进线电压

网友E:
可以先调一下变频器的参数,比如加减速时间,这些是会影响到的

网友F:
最让人头疼、最说不清楚的现场疑难问题,就是干扰了。干扰,让你说不清道不明。嘻嘻嘻

网友G:
请问楼主,控制线原来是什么样的?现在换成什么样的就把干扰排除了?谢谢~

楼主:
原来的控制线质量太差~换了质量好的·然后把每台的控制线都绕上磁环。。之后就问题就解决咯··

网友H:
过压
如果是控制线有干扰,那为什么恢复原系统电机会烧掉呢。说明原系统主线路还是有问题。

网友I:
干扰也不会烧电机吧?
    楼主能否查明干扰的主要那些信号?你是使用一段时间,还是在调试期间?这也是很关键的

楼主:
可能是原来的电机老化太严重吧装上变频器之后,在变频器输出谐波的情况下使它彻底报销了。等他换了台新电机还用变频,电机没事。就是存在干扰的问题···变频的接法是与原系统并联的。。。。。。。

楼主:
再说明下变频器是在带载的时候产生的干扰。而且电机的电流很大····

楼主:
调试期间····但调试的时候是直接带载调试的···

网友F:
为什么要带着满载调试呢?调试应该是空载调试,这是一般通常的做法。满载调试风险很大。另外,变频器报过压,都是在减速过程,启动过程是报欠压。所以问题非常的蹊跷,反常理。

楼主:
故障
因为变频器都在公司调好了,带到现场就直接带载了。。
 因为公司的软件版本问题,所以跳故障时的代码与变频器存储的代码有所不同

网友F:
嗯,好吧。以后要注意,交流传动系统的安装和布线是很重要的环节,要符合EMC规范。如果不符合要求,日后的故障隐患会搞得你头大。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