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380V交流电动机(380/660) 6个抽头混乱  要求接线三角接法(也就是380V直接启动) 有380电源万用表可以测试 应该怎么样在4次测试后正确接线 本人接了2次直接成功 说实话  蒙的  希望各位师父指教  各位师兄弟探讨 以方便日后工作

网友A:
电工基础里有

网友B:
这是很基础的东西,找电机的三相绕组,最多需要四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基础的东西,找电机的三相绕组,最多需要四次啊

能说说是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D:
首先用万用表找出同一相的两个线圈头,然后任意每个线圈选1个头做头,另一个做尾,三个头捏一起,三个尾捏一起,接万用表毫安挡,手动转电机,有电流,更换任一相头尾,再转电机,还有电流将前一次头尾复原,换一相再试,依次共试三次可判断出。

网友E:
首先用万用表找出同一相的两个线圈头,然后任意每个线圈选1个头做头,另一个做尾,三个头分开,三个尾和一表笔捏一起,接万用表最小毫伏挡,手动转电机,另一表笔分别点三个头,哪个表针方向不同调整哪组头尾方向。

网友C:
朋友在电工技术论坛提出问题,有的是真不懂,而有的是懂提出来讨论让不懂的朋友一个学习的机会,应该说都是善意的,所以就希望大家伙能认真的给予回答包括我自己,切不可象这位朋友那样”电工基础里有” 。

其实楼主想知道的是其操作方法,所以应该感谢后面三位的回答。
1.  首先用万用表找出同一相的两个线圈头,然后任意每个线圈选1个头做头,另一个做尾,做3角形试车,不对则更换一个线圈的头尾。更换后不对的话恢复该线圈原接线,改换另一个线圈再试,直到调整好

2.  首先用万用表找出同一相的两个线圈头,然后任意每个线圈选1个头做头,另一个做尾,三个头捏一起,三个尾捏一起,接万用表毫安挡,手动转电机,有电流,更换任一相头尾,再转电机,还有电流将前一次头尾复原,换一相再试,依次共试三次可判断出。

3.  首先用万用表找出同一相的两个线圈头,然后任意每个线圈选1个头做头,另一个做尾,三个头分开,三个尾和一表笔捏一起,接万用表最小毫伏挡,手动转电机,另一表笔分别点三个头,哪个表针方向不同调整哪组头尾方向。

三位朋友共同的一点是《找出同一相的两个线圈头》,然后说具体的操作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1位是实操,不知道这样做是否会有危险,也未说出“不对”的现象,这是欠决的地方。
第2/3位的操作方法是利用转子有剩磁的电磁感应原理,手动盘转电机,前者看是否有电流,后者看感应电势是否同方向,但要注意是同一方向转动电机。

如果电机已经与生产机械连接,那就不方便转动了,可以参照第3位朋友的方法用电池进行,即:电池和表笔的负端接至三个尾,表笔的正端接至其中的一个头,用电池的正极分别去碰另外两个头,看表针的摆动方向,都为正则可以确认头-尾连接正确,也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