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前天我在我们主管那边看了一下三相空开的分配。里面写了
面点间160A空开 A4.5  B:6.3 C:2.7
还有像6层250A空开    A:49.5  B:53 C:51 互感器250/5

还有像7层125A空开    A:43.1 B:16 C:39.8

我没这方面的经验大家帮我看一下A B C各相的数值大概是代表哪方面的东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天我在我们主管那边看了一下三相空开的分配。里面写了
面点间160A空开 A4.5  B:6.3 C:2.7
还有像6层250A空开    A:49.5  B:53 C:51 互感器250/5
还有像7层125A空开    A:43.1 B:16 C:39.8
我没这方面的经验大家帮我看一下A B C各相的数值大概是代表哪方面的东西啊。/quote]

1.  应该是负荷的KW数。
2.  面点间负荷最大相电流,6300/220=30A,用那么大的开关,怎么保护线路。
3.  6层负荷最大相电流,53000/220=240A,比较合理。
4.  7层负荷最大相电流,43100/220=196A,又显的开关太小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