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10千伏电缆算电流是否和低压一样?如果是,那120的铜线可过300安电流。那么300安电流乘以10千伏。变压器加补偿柜按百分之90的功率因数,那么就可以带2700安的电流。请问我这样算的对吗?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首先纠正你的单位,不是2700A,300A的话应该是4671KW,P=1.73*10000*300*0.9。

楼主:
谢谢指点,为什么要乘以1.73呢?

楼主:
谢谢指点,是我写错了,是2700kw,但是,为什么要乘以1.73呢?
 这条高压线如果可以带4671kw的话,是指每相都能带这么大功率,还是指三相总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是我写错了,是2700kw,但是,为什么要乘以1.73呢?
  这条高压线如果可以带4671kw的话,是指每相都能带这么大功率,还是指三相总功率?

总功率=3*相电压*相电流*功率因素,即P=3*10000/√3*I*COSΦ=√3*10000*I*COSΦ.

网友C:
高压线电压大,电流小
50平方的高压进线负载三台变压器
变压器总容量是1500KVA

网友D:
16KVA的变压器,进线70平方的电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6KVA的变压器,进线70平方的电缆

数字是否有错,16KVA的变压器,用于10KV的电压,70平方的进线电缆,不用计算也可以看出大的太离谱了。

网友E:
10KV的高压线,我这用的油开关的额定电流都才100A,可低压的都上600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