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各位好!我现在有60台进口注塑机需要在办公室监控机台生产状态,不需要看机台参数,仅需要看机器是否在正常开机,还是故障停机状态,谁有好的方案请支招,谢谢

网友A:
方案:有线?无线?
方案1:PC+RS485有线通信采集:RS485两线逐步并网传输数据;
A:电脑开发监控软件,功能:轮询把60个采集板经RS232读回来显示;参考价格8000元-15000元;
B:电脑接个RS232/RS485模块;价格:120元;
C:每台注塑机安装个带RS485接口采集板: 注塑机开关信号接到采集板,采集板等待PC发送读指令后主机 ,把注塑机信号发送给PC;参考价格260元/个;

方案2:PC+无线通信采集:无线传输数据;
A:电脑开发监控软件,功能:轮询把60个采集板经RS232读回来显示;参考价格8000元-15000元;
B:电脑接个RS232/无线模块;价格:500元左右;
C:每台注塑机安装个带无线通信接口采集板: 注塑机开关信号接到采集板,采集板等待PC发送读指令后主机 ,把注塑机信号发送给PC;参考价格680元/个;

方案1, 价格低,但是因为是有线,布线麻烦;
方案2, 价格比有线高一点点(可以省掉2元一米的通信线);

建议使用方案2;
参考我以前做的一个有线方案;

楼主:
我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号,比如报警灯亮起时,办公室看板业同事亮个对应的指示灯就好,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不怕麻烦就把开关信号拉线到办公室;

楼主:
就是机台不好拉线,想用遥控,呵呵,谢谢楼上

网友A:
遥控就是价格比较高,2楼我发的PDF文件是给福永一个日资公司做的方案与测试样品;
他们也准备用无线;可加我QQ交流;

网友B(2011-06-03):
不知道你要求的工作距离是多远,如果在1000M以内的话,可以用zigbee无线收发模块,把信号接到模块的IO口上传到办公室的控制台就行,zigbee(2.4G)模块可以自组网,而且价格便宜,一片在100元以内。如果用GPRS模块当然很贵了,但没有必要。
如有需要加我QQ:780998825详聊

网友C:
无线就是少布线,用注塑机引出个220VAC还是容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