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设备上的控制柜被烧后,重新制作了一个控制柜,启用后出现一个问题: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42A,但是电流表上显示只有20A。电流表是100/5的,互感器也是100/5的。被烧之前是42A,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互感器检测的是降压启动的一部分的电流,不是主电路的电流,给互感器串进主电路就行了。

网友B:
我有一个配电柜也是 同一个互感器两个相同的电动机 显示的电流相差一半 用用钳形万用表测得和互感器的电流相差一半 不知为什么

网友C:
互感器选型要合适才行啊  安装位置也要特别注意啊

网友D:
可能是安装位置不合适,还有就是互感器变比没选对!

楼主:
3楼回答是正确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