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由于国家政策导致限电,无网电的时候现在我们厂用发电机发电,但是发电机的发出的电压有不稳定因素,导致一些变频器烧毁,有哪位知道可以加总的稳压电源什么的么?改进一下么?

网友A:
买个稳压器吧,一般数控机器有稳压器比较好
我们厂就有一台250A的稳压器

网友B:
会不会是其他问题,我们公司有时 也用发电机,没有发生过变频器烧毁的现象啊。

网友C:
应该是在送电时,瞬间冲击电压所引起.可以在设备前加磁力启动器,电压稳定后,再启动.

网友D:
发电机容量够不够啊

网友E:
买容量大的

网友F:
我们厂一停电限电就没事做了
还没考虑过用发电机,成本太高

网友G:
经常发电,还没遇过这种问题,不知楼主发电机的供电质量怎么样,比方说频率和电压什么的,可到车间测量一下,找找原因。

网友H:
可以考虑买一台稳压器。但是不如发电机功率大一些比较好。

网友I:
还是弄清电压和频率在说,还有用量

楼主:
受教了,论坛的兄弟们真热心,加电抗器和稳压电源太贵老板不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