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请问:我下载的 <s7-200应用实例 (PDF)有书签和目录> 怎么解不了压?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要把5个分卷压缩包下载齐了,然后要重新顺序更名为1----5,就应该可以正常解压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dlr
帮忙举一个更改的例子。

网友A:
part1  200812171419693731.rar    更名为:  1.rar
part2  2008121714201829407.rar。 更名为:  2.rar
part3  200812171424214148.rar    更名为:  3.rar
part4  2008121714311416804.rar   更名为:  4.rar
part5  200812171433666934.rar    更名为:  5.rar

为了避免更名出错,除按顺序下载外,在下载保存时就直接更名更妥。

网友B:
更名应该是*.part1.rar (*号随便什么了)后面的将1依次为改为2.3.4.5就OK了

楼主:
谢谢上面所以的朋友,谢谢大家,我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