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和互感器

楼主(2011-04-24):
我有一个配电柜同一个互感器两个相同的电动机 显示的电流相差一半 用用钳形万用表测得高的那台电动机的电流和互感器的电流相差一半 【电流正常 互感器显示电流多一半】不知为什么

网友A:
选型配套吗?

楼主:
以前好用的 现在不行了

网友B:
互感器变比问题

网友C:
要么互感器错了,要么表错了。
这2种情况都遇到过。互感器名牌打100/5A,实际是50/5A的
表的刻度也许错误。

因为不是小误差,一定是参数错误!

网友D:
要么互感器变比问题,要么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