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小型三相变压器空载一次侧B相电流小有什么原因?

网友A:
负载连接是否平衡呢?

网友B:
变压器空载一次线圈B相电流小,如果输入电压正常的话,是由于变压器结构造成的,一般变压器中间那相线圈,空载电流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