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谁知道锅炉用蒸汽除氧的控制原理及方法

网友A:
对于高压锅炉我不了解。但对于工业锅炉而言,除氧是指锅炉水处理的给水除氧。如果水中有氧气会造成给水系统和锅炉本体的腐蚀。常用的除氧方法有热力和化学药剂除氧,工业锅炉常用的是热力除氧。要检测的参数有温度、压力、水位,相关的控制有除氧器水位、除氧器压力的自动控制,或者是水位压力的相关控制。大多使用常规的PI控制。

楼主:
请问一下 dlr,用的是热力除氧,经常溢水封是怎么回事呀,主要有哪些原因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dlr,用的是热力除氧,经常溢水封是怎么回事呀,主要有哪些原因呀

根据我所接触的大气式除氧器来看,溢水封大都发生在蒸汽加入状态时出现,由于蒸汽压力波动大,特别是蒸汽没有经过调压或调压不好时,再就是加入的水量太小时,而这水量又受液位调节的制约,基于这一矛盾,所以才有人提出并实施了水位---压力的相关控制。

楼主(2011-05-29):
除氧的水位-----压力的控制还用考虑温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氧的水位-----压力的控制还用考虑温度吗
除氧器的水位-----压力相关控制是不用引入温度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