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两台相同的设备,用的是欧姆龙的plc,plc也相同,其中一台plc坏了,更换后,能不能把好的plc程序上传上来下载到坏的那台呢

网友A:
可以,前提是好的那台允许你上载,比如,设置了密码保护,你就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等。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我刚接触欧姆龙plc能给介绍一下上传的方法等的基本学习资料吗

网友B:
如果有存储卡的话,直接将卡拔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C:
有数据备份的话跟电脑联机就可以直接写进去就是了啊 我只接触三菱  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D:
OMRON的可以这样做,但如果是永宏的PLC就不行了。

网友E:
你用的具体型号?PLC上有没有连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