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以大拖小?

楼主(2011-04-24):
变频器问题询高手解答;

1;变频器可以大功率拖小功率电机吗?

2;对变频器会不会有损害?

网友A:
肯定可以的啦,只要输出电压和电机匹配就行了,变频的电流那设置一下就OK了

楼主:
但实际应用中 好像没那么理想,前段时间我用430 22KW拖18.5Kw  老是报过电压  里面参数调整后又出现欠电压,会不会对它检测电路会有影响!同级使用的话,印象中好像没有那么多问题!

网友A:
一般电机那里星接与角接所用的电压不一样,我想应该和那里也有关系

网友B:
大马拉小车

网友C:
大马拉小车可以。但是需要注意:

1.大马拉小车如果是采用矢量控制,一定要限制大马与小车的功率比,不要超过4:1这个范围;
2.大马来小车如果是采用V/F标量控制,一定要限制大马与小车的功率比,不要超过20:1这个范围。
其目的是要保证起码的建模能力,不要因为大马与小车功率差别太大影响控制效果。

网友D:
大马拉小车 是一种很严重的资源浪费

网友E:
没必要大马拉小车,找个差不多匹配的装上,太大了就没意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马拉小车是一种很严重的资源浪费
单机传动,没人会采用大马拉小车的方案。凡是大马拉小车这种情况,都是一拖多时采用的,比如说三个不同功率的电机,不同时工作,采用一台变频器即可。这种情况,变频器只针对最大电机来选择,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的问题了。

网友F:
变频器以大拖小
可以大拖小
变频器本身有很多保护功能,不会损害变频器,主要是注意保护小功率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