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30CDR-A-V1出现io总线错误为0X00C0致命

楼主(2011-04-24):
欧姆龙CPM1A-30CDR-A-V1出现io总线错误为0X00C0致命

网友A:
后面没带扩展的话,就是CPU板有问题了;
有扩展先把扩展拆下,再通电看一下;

网友B:
使用环境不良,时间久了会出类似故障

网友C(2013-08-26):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多半是因为工作环境的因素,只要是酸性环境! ERH灯亮,RUN灯和ERC灯都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模块坏了,还是IO模块设置有问题呢?

网友C:
我也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多半是因为工作环境的因素,只要是酸性环境! ERH灯亮,RUN灯和ERC灯都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模块坏了,还是IO模块设置有问题呢? 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