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控制柜半夜着火了,三根主线都烧到一块短路了,但是250A主空开没有跳闸,是啥原因?

网友A:
那要看你开关装在那了

网友B:
主空开还有电吗?如果有电,那不是一直放炮?

楼主:
主空开有电,是在放炮,就是不跳闸

网友C:
有这回事,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D:
可能那空开是坏的,有没手动试过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配电柜都烧成灰了,空气开关就是没有跳脱。空气开关与配电柜不在一起。且不带漏电保护装置,我估计是空气开关的过流保护装置失效。

网友F:
空开有问题,或是线路细且长...

网友G:
空开哪个厂家的啊 太离谱了

网友H:
那说明主空开质量有问题,都烧了竟然还不跳。

网友I:
是短路电流过大,造成空气开关触头焊死,不能跳闸.空气开关的短路电流要选的大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个我原来用浙江货(主要是正泰)发生N次,所以现在我是凡浙江的就不选
各位选用浙江货的自己掂量一下
我从来不那些 国产货我只选常熟开关厂的 要不就ABB 最差施耐得
但常熟开关厂的产品贵 甚至超过ABB

网友L:
空开蛮厉害的  有可能是 这个空开的上级空开先跳闸了  这个空开不带电 故不跳闸!
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

网友H:
我们有一空开用的是鸿雁的
情况和LZ的一样
低压总开关都跳了
它都没跳,距离一百多米

网友M:
XXXX品牌///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担保,无任何质量问题,决不可能发生类三鹿厂事件。如发生电死,电伤及工厂烧毁事件,请用户自行负责,一概与本厂无关。呵呵

网友N:
三鹿空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空开蛮厉害的  有可能是 这个空开的上级空开先跳闸了  这个空开不带电 故不跳闸!

网友O:
只能说明主空开的耐过流能力很强,估计你选过流小点的就OK了,是不是250A选的大了?另外就是空开真的坏了,上面不是有试验按钮吗,试试啊~

网友P:
着火了,基本上是不跳闸的。

网友Q:
关于空开说点看法:空开一般有两种保护。一是过载保护,二是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是根据电流的大小来决定跳闸时间的长短。如两倍的电流一般在8秒以内要跳。而短路保护在0.2秒要跳。短路电流一般是10倍(有的空开可调)。那如果是250A,短路电流是2500A。才会跳。如果是2000A它也不会跳。有时短路电流达不到空开是不会跳的。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分析具体情况。

网友R:
应该 是空气开关

网友S:
好强的空开

网友T:
“三根主线都烧到一块短路了”,上级开关呢,也没跳?

网友U:
所以在选开关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V:
选择空开容量太大超出线路的短路电流

楼主:
这个空开确实有问题,发电火它不跳,但是3台共80个千瓦的电机启动后空开就会跳。无换了正泰的250A空开,还是有发热。不是怎回事?接线柱我都拧得紧紧的

网友W:
开关质量问题,我这里使用正泰的400A的开关也是放炮了也不跳
    正泰一年不如一年!哎,国产什么时候才能雄起?????????????

网友X:
可能空开触头质量差,短路时大电流瞬间将触头融化而粘住,倒至不能自动分断

楼主:
发电火后,空开中的触点没有被粘住,上级空开也没有跳。250A的空开就是不跳。三台共80kw的电机用一个250A的空开应该不大吧?

网友Y:
奇怪了啊

网友Z:
兄弟啊
呵呵 ,绝对的兄弟,我今天早上11点整,放了一个和你同样的炮 非常之纳闷

网友AA:
山寨版空开!

网友AB:
呵呵 换个空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