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从亚控官网上下载的组态王装上以后提示没有加密狗,不能连接到PLC,
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还有怎么才能连接到PLC呢?需要什么样的组态王版本呢?
我只是做做实验,没有财力去买加密狗

网友A:
只有问亚控要答案

网友B:
没有加密狗 也可以和PLC 通讯...!

加密狗只是对6.53 的使用时间有限制. 和变量的使用点数,和IO 驱动没有关系!

网友C(2011-09-02):
长期回收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
回收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   回收AB  PLC   回收西门子400系列CPU 6ES7 412-3HJ14-0AB06ES7 414-4HM14-0AB06ES7 417-4HT14-0AB06ES7 400-0HR00-4AB06ES7 400-0HR50-4AB06ES7 412-1XJ05-0AB06ES7 412-2XJ05-0AB06ES7 414-2XK05-0AB06ES7 414-3XM05-0AB06ES7 414-3EM05-0AB06ES7 416-2XN05-0AB06ES7 416-3XR05-0AB0 6ES7416-3ER05-0AB06ES7 416-2FN05-0AB06ES7 416-3FR05-0AB06ES7 417-4XT05-0AB0
刘 先 生    TEL:135 33550020      Q**Q:151 2022033                     a

网友D: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