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电网电压是三相220v,电机是75KW重载启动。如果用星三角启动的话接触器怎么配比较好,线径多大?星型用200A接触器,角型和主接触器用300A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A:
首先回答你一个问题,重载启动不适合使用星三角。

网友B:
电机额定电流是250A,铜线50平方可以,最好70平方。接触器300A可以

网友B:
2楼的对,重载启动不要用星三角。因为星三角启动时的力矩是额定的三分之一。建议使用自偶减压器降压启动,或者串联电阻降压启动

网友C:
如果有条件还是用软启动器比较好

网友D:
同意楼上朋友说法

网友E:
软启动好啊

楼主:
软启动器人家嫌不好用,所以就用星三角了。接到电机的线要单芯50的?

网友F:
星三角是在启动时把380V电压改为220V,加到星形连接的绕组上,电网电压本身已经是220V了,再降压电压就变成127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