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在没有测速表的情况下 如何判断电动机的级数 【大概转速】 谢谢

楼主:
有些电动机没有名牌 很难估计它的级数 绕组也复杂一时分不清楚 很容易搞错

网友A:
看一下线圈就知道了

网友B:
拆开数一下定子槽数

网友C:
嘿嘿,用指针式万用表打到毫伏档接一相首尾,转动转子一圈,指针摆一次就是二级摆两次就四级了

网友D:
这个方法好,不过的把握好一圈

网友E:
7楼的好精彩。

网友F:
期待实操一下

楼主:
如果是单层绕组一哈就看出来了 双层绕组还是有些难哈

网友G:
7楼的楼主
学习了

网友H:
7楼的答案不错。

网友I:
打开端盖看一下绕组就知道了!绕组都是单把的,一般是六级!单双把的是4级!跨度很大的是2级!
8级以上的很少有

网友J:
7楼德方法好

网友K(2023-04-19):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非常好使...

网友L:
这个主题让我想起当年学修电机时,用线吊着磁化的缝衣针,放到立起来的定子堂内,然后用干电池给线圈通电,判断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