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大家好,我们单位的直流屏的高频开关电源模块出现了点问题,型号是E22201,一台显示充电电压是230V,一台显示是329V,而且显示329V的那台发热严重,显示230V的没什么温度,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谢谢!

楼主:
如果说的不够详细,请说明下。

网友A:
内部电路故障,打开看一下里面应该有一个小电位器调一下试试,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我想问的是现在不能充电,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C(2011-10-14):
应该电压高的模块有问题,你看下风扇 是不是坏了

网友D:
电压够了不充电是没电流的

网友E(2013-09-09):
得赶紧将坏的模块撤下来返回厂家维修,否则会将电流给充爆的
深圳市华科电源www.huakedy.com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种东西都是PWM开关电源,里面有取样稳压电路,你测一下稳压电路的光耦是不是有问题,和光耦链接的稳压电路有问题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