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请问大家调试监控PLC时 如果PLC只有一个和触摸屏连接的插口那么怎么能和笔记本监控时连在一起呢 ?
因为有一些开关没有用 物理输入点 而用了中继代替。

网友A:
如果触摸屏和链接的PLC没有穿透(透明)功能,那就在PLC上再扩展一个通讯口,和电脑链接
三菱FX系列可以扩展422或是232的口和电脑链接

网友B:
装个通讯扩展模块啊

网友C:
三菱的可以加个通讯板;

网友D:
加一个通讯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