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楼主(2011-04-24):
请问s7-200中一个线圈可以在多个子程序中出现吗?(在执行程序的时候只会调用某一个子程序,不会调用两个以上的)谢谢。。。

网友A:
关键还是你的工艺要求,双线圈输出对你本身的逻辑结果有影响的话,还是不要轻易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