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有源无源信号隔离器的区别

网友A:
区别到底在哪呢?

网友B(2013-08-28):
有源和无源的区别是:需不需要给产品提供工作电源。无源的一般是采用回路供电技术,从信号中提取能量,维持产品工作需要的能量,接线采用二线制接线,三线制接线方式,这就是无源
有源就是:输入与工业电源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需要提供工作电源才可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