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输入不进去

楼主(2011-04-25):
我用的是8.0的三菱编程软件,drvi这条指令输不进去,我检查过格式没错,我选的时FX-2N,以前还可以,我把软件重装还是没用,我是初学者,别笑话,小弟叩谢了。

网友A:
DRVI是相对定位指令FX2N不能使用此指令的啊 FS1S和FX1N支持此指令

网友B:
FX2N脉冲指令只有20KHz,它不支持定位指令
看下编程手册中的指令说明,每个指令的旁边有个表,标出了哪些PLC支持这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