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5):
曾经参加过一次竞赛,吃亏吃在普通机床上。难度相当于X62W铣床和T68镗床之类的。

要求20分钟内找出2个故障点,自己试车找出有什么故障,没有任何人帮忙操作,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以为至少会有帮忙按按钮的人。

我除了考试平时基本修不到机床。

是不是自己制作一个短路夹子代替按钮好些?

网友A:
如果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机器,维修起来还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人为的故障要去找出来,的确是有点为难学生们了。当然如果有图纸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有图纸不要说20分钟二个,20分钟5个都可以找出来。

网友B:
老是机床真的很难修理啊
经常碰见老式机床 入 W62万能铣床 龙门刨床 等 很多是年代久远的 好多60 70年代的还在用 虽然是逻辑电路可是没有图纸  现场接线搞的一沓糊涂 按照原来的思路去修要修很久。 与其这样还不如 列出逻辑控制方式重新接线好。只能靠经验积累。搞过一个北京W62万能铣床 网上找的图纸都看的稀里糊涂。他们讲是从苏联那边思路引进过来的控制模式。个人看来要充分了解控制工艺流程思路  下手修理范围就缩小很多了。

楼主:
介绍方法,有个时候不敢随便短接,怕短路,明明知道断点在哪个范围,就是找不到断点,实际机床还搞不清楚一些开关按钮的具体安装位置,有的模拟板,配电在后门,操作在前面,直接测量一个人测不到,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还要写东西在试卷上,写故障现象,写查找思路,写故障点。

网友C:
要实现快修,前提是“熟”:熟悉工作原理,电路,机械动作顺序,各器件安装位置及作用。
本人经常维修普通的车、铣、钻、磨、龙门刨床等设备。QQ:1677431951

网友D:
只有对常见的经典电路实物图熟悉,才可能修得快。

网友E:
自己找故障?那是困难点!不过这种机床接触几次就知道了  主电机 冷却泵 安全照明 快速慢速走 这些熟悉了 很简单!
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

网友F:
要想修好机床要先知道机床是怎么工作的,什么时候该什么地方动作,知道这些应该就会好修了,楼主说的二十分钟我个人觉得这个时间给的太笼统了,维修东西不应该规定时间的!

网友G:
这些设备只能是很了解了才可能修的快,
不然就是知道那块有问题了,比如说那个接触器不吸合,可能按钮是哪一个控制它的都不知道,怎么可能速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