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5):
我想用E6C2-CWZ1X 360P/R编码器通过高速计数器采样作一设备的位置控制,但对编码器应用知之甚少,想不出一个编程思路,哪位告诉我一个具体的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A:
呵呵;增量型的;
编码器转一圈,对外输出360个脉冲信号;

网友B:
想不出一个编程思路----那就只好多看看了,多想想----如果你是plc如何控制

网友C:
一般是高速计数器 乘除运算

楼主:
谢谢各位!有点方向了,再细看资料

网友D:
编码器随物体转一周, plc收到360个脉冲,那么PLC收到1个脉冲表示编码器轴转动1度,以此类推。   详见 www.scanconencoder.com